电机控制图 请帮忙。。。谢谢

楼主(2010-12-02):
中间虚框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虚框部分中的M- A2 B+ B-中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B+ B-为直流电源

网友B:
这是什么电机的控制图啊 B+ B- 那是电容的正负极 还有电感电阻 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C:
这个好象是直流电机? 类似于电动车的

网友D:
简单介绍图纸的的作用,做个清晰点的图出来!大家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机的控制图啊 B+ B- 那是电容的正负极 还有电感电阻 图太小看不清楚
明显是直流电源!怎么成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B-为直流电源
是直流电源,这个是老师给的图 我想了下那F R应该是开关。直流串励电机 这 电路图主要作用是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正反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B-为直流电源
是直流电源,这个是老师给的图 我想了下那F R应该是开关。直流串励电机 这 电路图主要作用是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正反转的
对啊,图上不写着吗,前进和后退开关,中间关断

网友F:
能不能把图放大点?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楼主:
谢谢  各位    由于是老师给的图   我有点不明白  就是想问下  电路中虚框部分中的  B- B+ A2  M-是不是集成模块

网友G:
最好贴个清楚点的图,这样看着累眼睛,还看不清.

网友H:
单击右键,图片另存为桌面,然后打开就可以放大了。

网友I:
B+与B-间的一长线和一短线代表电池(或直流电源)。是速度切换电路。图不清,只是判断

网友J:
实在看不清楚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