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一个中间继电器DC24V,这个是继电器的线圈电压。然后后面有个3A/250VAV.是不是意思通过辅助触点的额定电流是3A。通过辅助触点的电压是交流的,220V?
假若控制一个线圈电压为220V的交流接触器,那摩就要两个电源电压了吗?

网友A:
应该是3A/250VAC.

网友B:
那是负载的额定电压及电流;
你带AC220V的接触器没有问题;

网友C:
3A/250VAV在250V电压下触头的容量是3A

网友D:
看手册会更清楚一点

网友E:
   应当是楼主所理解的,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工作电压、和一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压。

网友F:
带交流220V的交流接触器可以,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控制它的线圈就行

网友G:
继电器的线圈工作电压是DC24伏,所带触点的工作电压在交流250伏时最大为3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