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AB400 160KW,空载运行2分钟F8(过温)。急!谢谢。

网友A:
说详细点,是空压机?变频器?还是电动机?

网友B(2013-07-25):
引用 网友A:
说详细点,是空压机?变频器?还是电动机?

网友C(2018-12-23):
最后什么原因啊,我现在也是

网友D:
主板挂了?这个板子价格贵的。

网友E(2020-06-06):
风扇电源板

网友F:
3线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