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可否实现?

楼主(2010-12-02):
一个气缸(不带磁性开关),能否一踩脚踏开关,连续动作三下停,踩脚踏开关,又连续动作三下停(调节计数器,可实现4下)。

网友A:
没见过,关注中!

网友B:
别老想着省事省钱。做工控的人,异想天开也可以,但要付出很多。
如果用PLC+触摸屏,动一百一万下都可以。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用PLC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应该可以做
用个计数器配合循环时间继电器加个2P普通继电器可以试下
带预置功能的计数器和循环时间继电器价格不超过120块就能买到
楼上的别动不动就用PLC 触摸屏什么的 那成本很高 不太实际 不建议 呵呵

网友E:
反对
引用 网友B:
别老想着省事省钱。做工控的人,异想天开也可以,但要付出很多。
如果用PLC+触摸屏,动一百一万下都可以。
[/quote
说的有道理,但是不能赞同!作工控的没事给自己出点难题是应该的,有助提高!!

网友F:
能够实现。

网友G(2011-01-23):
支持用计数器

网友H:
可以用计数编码器加时间继电器来实现啊,

网友I: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