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外壳有电

楼主(2010-12-02):
有台2.2kw,380V的电机,接在380V上外壳没电,但是用变频器来带它在0到40HZ之间外壳带电,电压100V左右。到45HZ以上外壳没电,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用要摇表量线圈不接地,换了另一个变频器一样情况)

网友A:
兄弟 用变频器一定要在变频器和电机外壳上接地 ,你接了没有?

网友B:
不会是感应电吧,把电动机外壳接地试试。
这种情况我没有见到过,等下次我用的时候也留心观察一下。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94
引用 网友A:
兄弟 用变频器一定要在变频器和电机外壳上接地 ,你接了没有?

网友E:
电磁感应的,一定要接地的!

网友F:
这个就叫感应电,接地了就没有了。

网友G:
这应该是没有接地造成的,

网友H:
这应该是没有接地造成的,接根地线。

网友I:
没接地,这下知道没接地会发生什么情况了!安全第一!

网友J:
是啊,接地后肯定就好了吧

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K:
肯定是外壳没接地造成的

网友L:
尽量用变频器专用的电机,变频器的谐波高,电机绝缘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M:
问问
如果是感应电,问什么工频的时候没有啊,工频运行不也是靠电磁感应么

网友B:
这个说法确实挺难理解的,还得找个资深的变频器专家解释解释吧.

网友N:
将电机外壳接地处理。

网友O:
使用变频器一定要接地

网友P:
呵呵,也学习下。感应电!能讲讲原理吗?小弟不才!

网友Q:
首先接地是必须要做的,这是规范,其次不用专用的变频电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R:
变频器接地,电机接地。

网友S:
是变频器输出高频载波造成的电容性泄露电流,电机绕组与外壳之间犹如电容的两个极板,形成分布电容。当然这个电容量极小,对工频电来说,容抗极大,不会产生泄露电流。此“电容”的容抗对变频器输出的高频载波,呈现较小的容抗,故形成高频泄露电流。但这个泄露电流的值,也是不大的。电机外壳不接地时,产生麻手现象。接地后,就没有问题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M:
不理解
为什么电机外壳回合绕组形成一个电容,电机外壳不是绝缘的么,你能具体说说么,我不太理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低频时,电压小,所以容抗小,工频时电压大,容抗才会大

网友T:
明白了,应该是电容的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工频时容抗高,在变频时产生的高次谐波使容抗变小,产生了感应电。
看来电机和变频器的接地是必须要做的了。

网友M:
高频时怎么会容抗高呢 容抗适合频率成反比的啊,应该是频率越高,容抗越小才对啊。
意个人之见,是因为低频变高频时,电流也在慢慢增大,儿增大的电流势必会产生变化的磁场,而变化的磁场又会产生电场,这个电场作用在点击外壳上,使其电荷定向移动产生电位差

楼主:
电机外壳
设备上都接地了

网友U:
这个就叫感应电,接地了就没有了

网友V:
不会是感应电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接地试了,就是没有接地造成的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