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纯属欺骗
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就是PT、避雷器柜,采取加大氧化锌避雷器阀片尺寸和PT中性点与地之间加装开关,就“可弥补系统中过电压保护元件及装置的不足,提升了系统的过电压保护水平”及“可同时消除系统中的谐振过电压、断线过电压”等等。纯属欺骗!!!
没听说“PT、避雷器柜”能“消除系统中的谐振过电压、断线过电压”。
1、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不可能“弥补系统中过电压保护元件及装置的不足,提升了系统的过电压保护水平”。
所谓的“专用大容量过电压抑制器,或者尖峰吸收器等等”就是氧化锌避雷器。氧化锌避雷器动作是有门槛值的(即:直流1mA参考电压),必须符合国标要求,否则就会给系统安全运行带来严重危害。
直流1mA参考电压是根据多年的运行经验总结及理念确定的,是不能随便可以改变的。国标GB 11032-89《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规定电站和配电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
3~10kV   直流1mA参考电压≮2.4倍的系统额定电压。
35kV       直流1mA参考电压≮2.09倍的系统额定电压。
如果加串联间隙,串联间隙的动作值不能小于直流1mA参考电压。
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的理论根据是:在系统发生单相弧光接地时避雷器不动作,单相弧光接地最大过电压是相电压的3.5倍,即
3.5×相电压=3.5×(系统额定电压/√3)= 2.02×系统额定电压
因此,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要大于2.02倍的系统额定电压
① 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与避雷器一样的过电压保护死区和不足。
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的氧化锌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必须符合国标,因而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不能降低其避雷器的动作值,也就有了保护死区和不足,就是说小于直流1mA参考电压的尖峰过电压,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是保护不了的。
操作过电压(除电容器、空线路开断过电压)都小于2.8倍的相电压,远小于直流1mA参考电压,避雷器是不会动作的。
显然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是不能防止操作过电压的。
② 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加大氧化锌阀片的尺寸,只能加大避雷器的标称放电电流,并不能随意改变直流1mA参考电压,不可能通过加大氧化锌阀片尺寸来改变其过电压保护死区的。
③ 高压熔断器与避雷器串联,只能解决避雷器损坏后脱离系统,并不能改变氧化锌避雷器的特性。
总之,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只能是避雷器的过电压保护水平,根本不可能“弥补系统中过电压保护元件及装置的不足,提升了系统的过电压保护水平”。
2、PT中性点与地之间加装开关不可能防止PT铁磁谐振,更不可能防止系统谐振。
防止PT铁磁谐振的方法有:微机消谐器、4PT接线方式、PT一次侧中性点与地之间加装电阻等,没有听说PT中性点与地之间加装开关能防止PT铁磁谐振,这就是过电压抑制柜(聚优柜)的旷世发明吧!!!

网友A:
各位同行,有听说变频节能冰箱的吧,节能吗?骗小孩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同行,有听说变频节能冰箱的吧,节能吗?骗小孩子的。

什么意思

网友C:
从输入断开始就变频应该是节能,只有整个用电器中的某一部分能变频用来宣传节能是不科学的,只能作为宣传的噱头。
不同意的可以拍砖,请轻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