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请教咸工
             惠丰hf1000—g频率升到35hz后,电机噪声很大,报oe故障。查说明书表明是直流过压。但35hz前都正常,三相输出平衡。三相输入也正常,请指教!

网友A:
不是这方面赚钱的,。不太懂额

网友B:
换台达的变频器

网友C:
过电压有这几种情况,电源电压高,降速很快,重物下降,还有外部干扰,先排除这些吧!

网友D:
变频的额定电压设置多少

楼主:
已解决,是一只滤波电容没有容量。谢谢大家

网友E:
哈哈,来晚了。请楼主说一下,是什么电路的滤波电容,造成运行噪声大和报OE故障?
这样,这个问题不完整了。大家也好吸收经验。

网友F:
以该是电容击穿,不能起到滤波作用,电压不稳定,时高时低,频率低时在峰值的概率小。不等报警就取消,但是频率高时,就报警,

网友G:
看来变频器的电容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H:
可以说一下是哪个部分的电容吗?是六相驱动输出的,还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E:
我代楼主说清楚吧。应该是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为两只串联的,其中一只容量变小,也等于两只容量都小了,引起直流电压波动,导致输出波形不规则,引发电机噪声,并易跳故障。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爆裂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