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请问这个SEGD指令怎么运用,看了编程手册,就是为什么在软件中运用不了呢,就像如图所以的结果一样很不理解。D0是原操作数然后通过SEGD这条指令存入K2Y000中在七段数码管里显示出来。七段数码管B0,B1 B2 B3 B4 B5 B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SEGD指令怎么运用,看了编程手册,就是为什么在软件中运用不了呢,就像如图所以的结果一样很不理解。D0是原操作数然后通过SEGD这条指令存入K2Y000中在七段数码管里显示出来。七段数码管B0,B1 B2 B3 B4 B5 B6

有空么翻翻手册,看看指令的适用机型!!!

网友B:
你用的FX1N  ?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FX1N的,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C:
这是译码器,主要用于数字显示用的

网友B:
早期的FX2系列也支持这个;

网友D:
SEGD指令的用法
SEGD指令只适合于FX2N系列的PLC,在FX1N系列的PLC中是不能用该指令的。

网友E(2016-05-18):
用在FX2N
中用来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