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

楼主(2010-12-02):
SFC在软件里怎样编程,如图所以转移条件怎样编写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在转移条件最后要用TRAN结束。
希望能为大哥能教教小弟,最好是有图能传上来。

网友A:
右面梯形图中输入:LD X0
OUT TRAN
有空翻翻Q系列SFC编程手册,会有帮助的。

楼主:
谢谢!正在学习当中。Q系列的有介绍编程软件的运用吗?

网友B:
我用GX Developer 8.31试了一下,PLC选FX2N,右侧为梯形图时,TRAN的输入,可以是选“[ ]”、右框留空、点“确定”得到。

网友C:
Q系列有个专门的SFC手册,可以参考,三菱网站上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