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work3

楼主(2010-12-02):
各位高手小徒遇到点问题,刚刚装的work3软件,但却不能保存工程,出现下面的提示。请教各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可能你使用问题,不是提示你另存为保存到其它盘试下了,你试下看看

网友B:
是不是里面文件太大啊

网友C:
软件安装的有问题?

楼主:
我试了,还是这个提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解决了

网友D(2011-01-03):
跪求此问题的 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