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杨力400T冲床,冲完一个活儿后,只听气动装置一直在响,必须等它安静后,才能冲第二个活儿,否则就不成功。等待的时间太长了,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你所说的气动装置是哪个部位的,是气动泵的还是气罐的?

网友A:
你的400吨是开式的还是闭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00吨是开式的还是闭式的?
就是杨力的400T啊

楼主:
应该是开式的

网友A:
你所说的气动部分响,是哪个部件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气动部分响,是哪个部件响?
我也不清楚

网友A:
那就不好确定故障的原因了.
如果是气动泵的声音就有过载卸荷的嫌疑了.

网友B:
冲压压力大于机床压力,超负荷泵已起作用。1)换大一点压力的冲床;2)将冲头调高一点,如果产品能达到QC要求,也就OK.

网友A:
你说的冲头调高一点不会就是把封闭高度调高一点吧!

楼主:
确实过载,但是调节之后过载灯并不亮,只是报警亮啊

网友A:
重新上电仍然是这个状态吗?
不会是还有别的故障吧!

网友C:
应该是超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