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R-G7B4075变频器

楼主(2010-12-02):
CIMR-G7B4075变频器不工作,数字式操作器没有数字显示,指示灯不亮。请高人指点。该机的原理图或线路图有那位高人可以提供。

网友A:
这种“瞎眼”问题,多是电子版被损坏了。控制电源都没有了。

楼主:
感谢你的关注
检查后发现电阻2。2欧姆,150W坏,制动单元坏,搞了个电阻替代后,显示D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