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就这几天的是, 我厂一个液压控制的拖抓,在操作台上自动和手动的情况下,无法动作。在捅气阀情况下也没有动作,后一位电磁阀坏了,更换电磁阀后一样没反应。后检查线路,没问题,24V电源 输入输出没问题,  当我第二次重新检查时 ,什么都没动,设备就正常咯,。  请牛人 解决下, 谢谢 。。

网友A:
压缩气被停了

网友B:
线路的问题

网友C:
如二楼所说,压缩空气不足或没有!应该在0.4~0.6MP

网友D:
象这种软故障是不好查的了,特别是这样说一下,根本就不能肯定是哪里出问题。所以谁也不好说。
一般机器的故障有很多时候也是无法解释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象这种软故障是不好查的了,特别是这样说一下,根本就不能肯定是哪里出问题。所以谁也不好说。
一般机器的故障有很多时候也是无法解释的了
同意wushulin网友说的,软故障的确不好查。只要设备能正常用就行了,探其原因连楼主在现场都搞不清楚,局外人怎能说得清楚。

网友F:
电路输入输出没问题,多数是:1,气源问题。2,电磁阀有点发卡引起

网友G:
软故障的处理就要靠长期积累的经验了.

楼主:
气压, 我也想到啦, 加到压力咯, 气压管子没问题, 我这几天 想了起, 也许 虚接了, 。

网友H:
液压控制, 是不是该换液压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二楼所说,压缩空气不足或没有!

网友J:
可采用分割法去探询故障。

网友K:
泵出口的溢流阀误动作了

网友L:
可能进了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