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servo基础问题:我们知道惯性是物体的自然属性,是无法消除的。请问,SERVO电机运动时,是如何克服惯性,实现精确定位?
理论依据是什么?请教大师

网友A:
外力制动应该就是电磁制动器,内力制动应该是SERVO电机本身的磁场.

加上本身自带的编码器,组合使用.

网友B:
一般要求精确控制都有提前减速,把加减速时间拉长,基本是没有什么不准的。回原点时,使用近原点开关。尽可能的不要用点动命令操作。

楼主:
非常感谢,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