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操作交流钳形表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A:
交流钳形表的使用方法
1.一般交流钳形表适用于低压电路的测量,被测电路的电压不能超过较旧钳形表所规定的使用电压。无特殊附件的交流钳形表,严禁在高压电路直接使用。
2.使用交流钳形表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以选择合适的量程。如被测电流的大小无法估计,应先使用最大量程一挡进行粗测,然后再根据实际电流的大小,改换合适的量程进行较准确的测量。
3.使用交流钳形表测量时每次只能钳入一根导线,不能同时钳入两根以上导线。
4.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被测导线必须放入钳口中央。钳形铁心不要靠近变压器和电动机的外壳及其他带电部分,以免受到外界磁场的影响。
5.使用交流钳形表测量完毕后,把选择开关拨到空档或最大电流量程一档,以防下次使用时因忘记选择量程而烧坏电流表。
具体你可以看一下这边:http://www.shengligao.com/victor-Article-118532/

网友B:
顶了,大家都看看!

网友A:
交流钳形表的使用方法
1.一般交流钳形表适用于低压电路的测量,被测电路的电压不能超过较旧钳形表所规定的使用电压。无特殊附件的交流钳形表,严禁在高压电路直接使用。
2.使用交流钳形表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以选择合适的量程。如被测电流的大小无法估计,应先使用最大量程一挡进行粗测,然后再根据实际电流的大小,改换合适的量程进行较准确的测量。
3.使用交流钳形表测量时每次只能钳入一根导线,不能同时钳入两根以上导线。
4.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被测导线必须放入钳口中央。钳形铁心不要靠近变压器和电动机的外壳及其他带电部分,以免受到外界磁场的影响。
5.使用交流钳形表测量完毕后,把选择开关拨到空档或最大电流量程一档,以防下次使用时因忘记选择量程而烧坏电流表。

信息来源:http://www.shengligao.com/victor-Article-118532/

网友C:
2楼正确!平时这么测量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