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橡胶硫变仪有什么用途?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A:
橡胶硫变仪有什么用途?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橡胶硫变仪采用进口智能数字式温控仪表,调整设定简便,控温范围宽,控制精度高,其稳定性、重现性及准确性均优于一般有转子硫化仪。并且采用计算机控制和接口板进行数据的采集、保存、处理和打印试验结果,使功能更加强大。充分显示了其高度自动化的特点。还具有曲线比较、放大等功能。而且橡胶硫变仪的操作简单、快捷、灵活、维护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