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有一搅拌炭黑的电机,最近热保护动作频繁,是不是炭黑进入了电机的轴承,导致电机的过载啊

网友A:
电机是否存在过载现象》???电机轴承缺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搅拌炭黑的电机,最近热保护动作频繁,是不是炭黑进入了电机的轴承,导致电机的过载啊
还有可能,碳是导电的,把电机拆了清洗一下

网友C:
热保护有问题吗

网友D:
最好检查下控制线路,再把电机拆下来保养一下~~

网友E:
有可能轴承不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