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无尘服有哪些优势?
在结构或者性能上分析一下,越具体越好,谢谢

网友A:
无尘服有哪些优势?
无尘服的应用是非常广发的,它用于电子、制药、食品、生物工程、光学、航天、航空、彩管、半导体、精密机械、塑胶、喷漆、医院、环保等行业洁净车间,有多种颜色和规格适用于不同的防静电或洁净环境。无尘服存在的优势以及有:
  1.面料本身不发尘:
  由于是在洁净室内穿着,因此要求面料不能成为洁净室中的发尘源,这就决定了超净面料只能用化学合成的长纤维来生产。而棉、麻、丝等天然短纤维不能应用于超净面料,虽然这些原料可以使面料的服用性更佳。同时要求所选用的化纤长丝也要严格控制发尘量。一般来讲,全消光涤纶长丝不适合于织防静电超净面料。因为涤纶生产中加入的消光剂—钛白粉会成为污染源。
  2.面料要有良好的滤尘性:
  洁净室内的灰尘主要来自于室内流动的空气及在室内活动的人体。当设备条件确定后,提高洁净度也就是要求最大限度地将人体产生的微小尘埃控制在衣服内,让它穿过面料进入到空气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面料的滤尘率要高。提高滤尘率是以牺牲面料的透气性为代价的,因此针织面料以及织得比较疏松的机织面料是不适用于洁净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