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智能微差压变送器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这个题目太大了,很难回答,因为智能微差压变送器的产品太多了,各生产厂产品的测量原理、传感器结构是不相同的,如EJA用的是单晶硅谐振传感器,1151/3051用的是电容式传感器,ST系列用的是离子注入硅技术等等。只能大致这样来说:
   智能微差压变送器由检测元件、电子电路、微处理器三个环节组成,而微处理器又是智能微压变送器的核心。首先传感器将物理量(微压)的变化转化成电信号,经微处理器进行A/D、D/A转换,并依照相关的算式及数据表、仪表的量程值和传递函数进行计算、存储、处理,还通过反馈回路对传感器进行调节。最终输出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数字通信信号为变送器提供一个采用HART协议的接口信号,以检测叠加在4-20mA模拟信号上的数字信号,用来传送所需的控制.调整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