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以下以三晶变频器为例说明如下:

上电无显示

 ↓
 检查电网及变频器外部
供电回路接线是否正确

--→ 排除电网及变频器外部故障

 ↓是
 电网电压是否正常

--→ 调整至正常范围

 ↓是
 检查操作键盘与主板
插座、主控板与驱动板
间扁平电阻是否接触良好

--→ 重新插接排除故障

 ↓是
 主控板指示灯是否正常

--→ 更换面板及数据线

 ↓否
 寻技术支持

网友A:
代理商那德性

网友B:
可能是内部开关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