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种仪表

楼主(2010-12-03):
数字电压表,但现在不会调试。
机器由马来西亚进口,简单东西,但听说这个表现在到407V的时候就跳了。有谁知道怎么设定吗?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这表是没有见过。但也看出来了一点,人家的布线是很认真的,你看表的上部端子接线,短短的一束线就用了6个扎头。

网友B:
shuomingshune
说明书呢 没有吗?

网友C:
电压表,带开关量输出的吗?

楼主:
一种带有控制的电压表,机器在乌鲁木齐,操作员打电话要我帮忙解决。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见这东西,不会弄。
机器由马来西亚生产。一个简单机器,搞得太复杂,

网友D:
从面板看应该是三相交流电压测量表,N为零线,R,B,Y为相线。即该表可测量各相对N的电压和三相之间的电压。用下方的按键选择,对应的指示灯显示测量值是哪种电压。

网友E:
电磁振动台产品说明
功能:半正弦波、正弦波、调频、扫频、倍频、对数、可程式、调幅、最大加速度、时间控制、485通讯接口。
电磁振动台产品参数:
1. 振动台面尺寸:500*500mm
2. 振动方向:垂直
3. 最大负载:100KG
4. 频率范围:1—400HZ
5. 扫频范围:1—400HZ
6. 振幅:0—5mm
7. 最大加速度:20g
8. 时间控制:一年内/以秒为单位
9. 振动波形:正弦波、半正弦波
10. 振动机功率:2.2KW
11. 电源电压:220±10﹪
12. 最大电流:5A
13. 精密度:频率可显示到0.01HZ,
14. 振动台体尺寸:垂直 500*500*160mm
更所搜索:模拟汽车运输振动台
taber磨耗仪
容量法水分测定仪
恒温恒湿试验机厂家
万能拉力试验机
摆锤冲击试验机
北京高低温试验箱
低温水槽
气动阀门
炉温仪
卤素水分测定仪

电动蝶阀
卡式水分测定仪
BYK百格刀
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盐雾试验箱价格
库仑法水分测定仪
箱式淋雨试验箱
恒温摇床
交流钳形表
直流钳形表
热工校验仪
电脑型万用表
高效包衣机

网友F:
电压指示器

网友G:
没有使用过,

网友G:
驱动器,没有见过,估计老外的东西吧,

网友H:
没用过,但可以看明白:Y---黄,B---蓝,R---红,三色对应三相,N---中性线,按SELECT轮翻显示3个线电压和3个相电压,对应的灯亮
这个数字电压表应该是用来显示的.不是用来调什么.

网友I:
应该是电压巡检表,从面板看出R红Y黄B兰以及N地 测量RYB三相线电压及三个相电压。
此表接线没有输出信号,从侧边接线图可以看出
Y、B直接接在上端子5和4上,R、N接6和3,并由R/N相电供电(220AC)
有点不解的是,N线为什么分开了(上下各用一根)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电压巡检表,从面板看出R红Y黄B兰以及N地 测量RYB三相线电压及三个相电压。
此表接线没有输出信号,从侧边接线图可以看出
Y、B直接接在上端子5和4上,R、N接6和3,并由R/N相电供电(220AC)
有点不解的是,N线为什么分开了(上下各用一根)

没有输出信号,跳掉了,如果没烧坏,断送电一下应该还可以用吧

网友G:
还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G:
还真的没有见过啊

网友G:
没有用过

网友J(2011-01-03):
应该是电压保护电器,低于设定值可以断掉电源。

网友K:
打开盖有无电位器

网友L:
这是个电压指示器 线电压是RY YB BR 相电压是RN YN BN 用SELECT看各个电压

网友M:
说明书看以下链接
http://www.itmikro.com/catalog/dvm.pdf

网友M:
只是一个数显的电压表,无输出触点。LZ说的跳是其它保护回路引起的。

网友N:
从面板看应该是三相交流电压测量表,只有选择显示的是哪相的数值,看不到有能调节数据的地方,还是打开看内部吧

网友O(2011-03-17):
那个东西我也见,也是一台进口设备,那是电压监控器,那个电压调法,是通过那个选择键来调控的,进入主菜单的话,你按住三到五秒,然后就可以调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