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OK6410加载NFS文件系统后,触摸屏没反应了,请问咋回事?

网友A:
跟我遇到的一样,应该是触摸屏的驱动选择错误,把/bin/qtopia里的event0改成event1重启试试,应该没问题。我的是4.3寸屏的。也可以去他们论坛下载一个搭载NFS的文档,www.witech.com.cn。要是没搞定建议打他们技术服务电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