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电脑有问题关闭,重新启动,有人说需要相隔10秒,有人说需要相隔60秒,到底多长时间最好,为什么?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按的重启的那个键

网友B:
没有在意这个。

网友C:
正常情况45秒左右。
我家的电脑常提示说:你的电脑启动速度击败了全国74%的电脑。

网友D:
我的一般30多秒 最快的时候好象是23秒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电脑关机后要隔多长时间才能再次启动,5秒后就可以了,我经常是1秒。

网友F:
呃,我基本上关机就重启,启动时间大约三十秒内吧

网友G:
那要看楼主用什么硬盘了 用SSD的话不用间隔 用机械式的间隔10秒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45秒左右。
我家的电脑常提示说:你的电脑启动速度击败了全国74%的电脑。
你还用360啊?

网友I:
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如果必要你也可以直接断电。

网友J:
没有在意这个

网友C:
360怎么了?免费的软件,为什么不能用?比卡巴斯基、金山、瑞星好用多了。
别人打架,你我只是旁观者,不要绑架所有的眼睛。
我就支持360

网友K:
我家电脑是双系统,xp里就用360加小红伞,WIN7里就用金山的

网友L:
我也一直用着360呢,呵呵,一般我的电脑最快的时候是36秒

网友M:
重新启动的间隔一般要求10秒钟就可以了。ps:跑题的众多,说到开机时间,俺这个垫底现在,3分多钟吧,不是电脑不行,是装的东西太多了,360的系统优化也不敢用,有用的东西也会删掉,软件就麻烦了,尤其是西门子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重新启动的间隔一般要求10秒钟就可以了。ps:跑题的众多,说到开机时间,俺这个垫底现在,3分多钟吧,不是电脑不行,是装的东西太多了,360的系统优化也不敢用,有用的东西也会删掉,软件就麻烦了,尤其是西门子的。

与我的时间差不多,大多数人嫌我的电脑启动慢,实在是装的东西多。

网友O:
如果电脑关闭,最好30秒后再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电脑关闭,最好30秒后再开启;
还是你的答案比较靠谱

网友P:
通常一般都在10秒

网友Q:
我的电脑开机要一分多,一般是被74%的电脑击败了

网友R:
越长越好,最好一分钟后再开吧!

网友S:
应该和机子的配置有关,和安装的软件也有关,我的开机要60秒,重启没注意过

网友T:
电脑关机后最好隔10秒以上再重新启动比较安全,这是为了避免电冲击,电冲击具有偶然性,重新启动没有间隔时间也不一定会造成损坏,但这次不造成损坏,不等于说下次就不会造成损坏。所以为了保护电脑,最好还是养成好的开机习惯。再争取时间也不在这几秒,但如果电脑损坏,影响就大了。对于旧点的电脑在三、五天内能找到配件或板卡来修复也算是运气好了。

网友U:
直接重起。没有关注这个!

网友V:
这个不一定 要看你的电脑 一般在30到40秒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45秒左右。
我家的电脑常提示说:你的电脑启动速度击败了全国74%的电脑。
我家电脑:你的电脑启动速度击败了全国44%的电脑

网友X:
没有注意,我一般按的是重新启动.

网友Y:
看来还是有好多人在用360啊,不然咋知道开机时间的

网友Z:
45秒是很正常的情况,也就是你电脑什么软件都不安装的情况下,如果你安装了很多软件,也许启动时间会长,在1分钟左右,其实没必要在意这个时间,你可以用360检测开机时间的。www.shksdz.com 这里有详细介绍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45秒左右。
我家的电脑常提示说:你的电脑启动速度击败了全国74%的电脑。
那我的起码可以打败95%以上了!

网友AB:
要看你加载多少程序,加载多重启时间肯定慢,个人认为只要时间不是很长就没有关系

网友AC:
最好在一分钟后来启动  不然会伤硬盘

网友AD:
台式电脑随便你,很耐用的呵呵

网友AD:
台式电脑随便你怎么玩

网友AE:
大哥 你的启动项里有多少东西啊!!没必要啊  启动快慢和你电脑装的东西多少没关  用软件优化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