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看设计院的图纸有环网柜,作用具体是什么?里面配置都是些什么?

网友A:
百度搜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环网柜常用于两路电源的电网,其作用有1、用于两路电源的并联运行;2、用于电源转换。有的单位用电性质要求非常高的时候,往往将两路电源并联使用,那么,环网柜就用于并联两路电源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假如两路电源不做联结使用的时候,当其中一路电源需要进行检修或者电网停电时,可以通过环网柜将正常供电的电源输送到停电线路的出线端,保证停电线路负载的正常运行。环网柜里面没有特殊的东西,它跟一般的进线柜结构一样的。。

楼主(2011-08-16):
引用 楼主:
看设计院的图纸有环网柜,作用具体是什么?里面配置都是些什么?

从别处(的地址: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269681&replyID=1453460&star=2&skin=)引来的,显然是迟到的答复:

     我曾经在肇庆的《星湖名郡》接触过环网,为准确的表达其意思,用《环网柜》输入百度得到的答案与以上各位朋友说的不太一样,节录于下:

     环网是指环形配电网,即供电干线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形,供电电源向这个环形干线供电,从干线上再一路一路地通过高压开关向外配电。这样的好处是,每一个配电支路既可以同它的左侧干线取电源,又可以由它右侧干线取电源。当左侧干线出了故障,它就从右侧干线继续得到供电,而当右侧干线出了故障,它就从左侧干线继续得到供电,这样一来,尽管总电源是单路供电的,但从每一个配电支路来说却得到类似于双路供电的实惠,从而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所谓“环网柜”就是每个配电支路设一台开关柜(出线开关柜),这台开关柜的母线同时就是环形干线的一部分。就是说,环形干线是由每台出线柜的母线连接起来共同组成的。每台出线柜就叫“环网柜”。实际上单独拿出一台环网柜是看不出“环网”的含义的。

  这些环网柜的额定电流都不大,因而环网柜的高压开关一般不采用结构复杂的断路器而采取结构简单的带高压熔断器的高压负荷开关。也就是说,环网柜中的高压开关一般是负荷开关。环网柜用负荷开关操作正常电流,而用熔断器切除短路电流,这两者结合起来取代了断路器。当然这只能局限在一定容量内。

     环网柜出现的时间不算长,但近年以来却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由于新发展起来的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筑物,从供配电的角度来看,以中,小型容量为大多数其配电变压器一般不超过1250KVA,长期稳定供电,高压开关不频繁操作。对于这类用户,环网柜的性能虽不是最完美的,但却是足够的,可以胜任的。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大型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变配电所往往就设在楼下,根据消防要求,变配电设备必须“无油化”,根据建设面积的合理使用,变配电设备应该“小型化”,于是环网柜或真空断路器,干式变压器,干式互感器就进入了幢幢大楼。环网柜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且安全,维修量很小,运行费用低,比起装有断路器的开关柜,优势很突出。环网柜要求负荷开关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小的体积,新型的负荷开关应运而生,这又反过来带动了环网柜的技术进步,当今的环网柜不但性能优良而且系列化了,这更扩展了环网柜的使用范围。

楼主:
以前其实就叫母联柜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其实就叫母联柜

你仔细看下就会发现,环网柜与母联柜的区别太大了:设备结构、电器元件、安装位置、用途都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其实就叫母联柜

你仔细看下就会发现,环网柜与母联柜的区别太大了:设备结构、电器元件、安装位置、用途都不一样呀。

环网柜也可以用断路器,我就觉得没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你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其实就叫母联柜
你仔细看下就会发现,环网柜与母联柜的区别太大了:设备结构、电器元件、安装位置、用途都不一样呀。

环网柜也可以用断路器,我就觉得没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你能具体说说吗?

前面的资料已经说了:

环网是指环形配电网,即供电干线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形,供电电源向这个环形干线供电,从干线上再一路一路地通过高压开关向外配电

环网柜的高压开关一般不采用结构复杂的断路器而采取结构简单的带高压熔断器的高压负荷开关。

象下图中间那个柜,叫它母联也未尚不可,其作用是将干线分段,隔离故障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其实就叫母联柜
 你仔细看下就会发现,环网柜与母联柜的区别太大了:设备结构、电器元件、安装位置、用途都不一样呀。

环网柜也可以用断路器,我就觉得没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你能具体说说吗?

前面的资料已经说了:

环网是指环形配电网,即供电干线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形,供电电源向这个环形干线供电,从干线上再一路一路地通过高压开关向外配电

环网柜的高压开关一般不采用结构复杂的断路器而采取结构简单的带高压熔断器的高压负荷开关。

象下图中间那个柜,叫它母联也未尚不可,其作用是将干线分段,隔离故障点。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单母分段运行,中间那个开关就叫母联

楼主: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
其实,《mat3210》所说的也是这个开关,就把它当成环网开关,当然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