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1、必须选择金属外壳产品:车载逆变电源由于功率较大,发热亦大,如果内部热量不能及时散出,轻则影响元器件寿命,重则有产生火灾的危险。金属外壳,一方面具有良好的散热特性,另一方面也不会燃烧。塑胶外壳的产品,最好不要选用。市面上有些产品为了节约成本,150W甚至175W的产品都使用塑胶外壳,这样的产品,即使加了风扇帮助散热,也不推荐选用,因为风扇一是增加了使用中的噪音,影响使用舒适度,二是工作寿命一般都比较短,这样就降低了整机的可靠性,万一哪天停转了,后果可就严重了。

     2、为行车安全,一定要选用分体式产品,不要选用一体化产品:一体式的缺点有四个,第一、由于汽车点烟器插座不是很深,一体式的逆变器重量集中在后部,汽车行驶过程中的颠簸容易将逆变器抖落掉或引起插头接触不良。第二、一体化逆变器插在点烟器插座上,后部露出较长,插上用电电器,露出会更长,会影响右手的换档操作,这可是跟行车安全息息相关的,千万注意了。第三、由于直接插在点烟器插座上,一体式逆变器后排无法使用,只有用插线板延长。第四、一体式外壳都是塑胶,大家都知道塑胶不耐高温,因此一体式逆变器跟点烟器插座接触的部分如果通过大电流会产生高温,因而导致一体式逆变器头部变形或熔化,严重还会引起火灾。基于以上原因,无论从使用安全还是从使用方便性上来看,都不能选用一体式的逆变器,而应当选用金属外壳分体式的逆变器。

     3、150W功率以上逆变电源必须配电瓶夹子线:汽车点烟器保险丝一般为15A,只适合使用额定功率在150W以下的电器。超过150W就必须使用电瓶夹子线直接从电瓶取电,否则会烧坏汽车配线及保险丝。

     4、要选用输出波形是正弦波或模拟正弦波的产品:纯方波输出的产品输出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十分陡峭,其正向最大值到负向最大值几乎在同时产生,这样,对负载和逆变器本身造成剧烈的不稳定影响。同时,其带负载能力差,不能带感性负载。如所带的负载过大,方波电流中包含的三次谐波成分将使流入负载中的容性电流增大,严重时会损坏负载的电源滤波电容。

     5、要具有过温报警和过温保护功能:带大功率电器时,逆变器会产生大量热量,如果温度过高,一是影响逆变器的正常使用寿命,二是有发生火灾的危险。三是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摸到,还会烫伤手。具备过温保护功能的逆变器,能在温度上升到70度左右发出蜂鸣声报警并自动停止工作,切断输出,从而保护了逆变器自身的安全及车内人员的安全。

     6、输入必须具有欠压保护:很多时候逆变电源都是在停车状态下使用,具有输入欠压保护功能,在电瓶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时,会发出蜂鸣声报警,提醒用户应该关闭电器了,低到一定程度还会自动停止工作,这样就可以防止电瓶过度放电,造成打不着车的尴尬。

     7、保护逆变电源自身安全的输入过压保护、输出过载保护、输出短路保护也必不可少。

网友A:
以后,关于车载逆变电源的应用会越来越普遍了。因为电动车的发展正在崛起。也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电池的污染比燃油的污染就会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