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液态灌装机,根据气动图纸画出电路图,我以前画的都是带电机的,现在感觉只有电磁阀,不知道怎么着手呢,就是只有电磁阀控制出料,停料,怎么弄电路图啊?
怎么表示仪器工作了呢?

网友A:
这个和电机的差不多,只不过是控制阀的通断而已,如果只是控制出料和停料,不会太复杂的.

楼主:
回2楼,那么是怎么表示控制阀通断的呢?具体是什么符号呢?请您指教!

楼主:
那么是怎么表示控制阀通断的呢?具体是什么符号呢?请您指教!

网友B(2011-11-29):
把接电机的线.直接接到电磁阀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