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如何用三菱PLC和编码器测定机器的时时线速度,怎样更精确些

网友A:
不知道,知道的话告诉我

网友B:
用脉冲数高一点的编码,算法一定要对。

网友C:
看看三菱手册。

网友D:
分辩率高,精度就高;

网友E:
三菱的FX系列前面几个点可以接受高速信号,要求是集电极的信号,编码器的信号可以介入到这几个点中去,PLC也有对应的算脉冲密度的指令,知道脉冲密度就可以算出速度 了

网友F:
高分辨率编码器,先测角速度,再转换成线速度。

网友F:
应该有个精度要求吧,比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