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0-12-03):
情况:100A 空开 在使用一段时间就跳闸
主线:70平方铜芯线~,以为是负荷大还特意加了一组25平方的线

下面接  4个100A的空开 用的是25平方的进线!

用电情况:  大空开        A相线             B相线         C相线
              70平方线    140A                 143A                149
                      25平方线     48A                   53A               57A

小空开100A的:第一个 28A-30A 之间   第2个68A-70A之间  第3个69A-72A之间 第4个 33-36A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第3个空开 在使用过程中老是跳闸!! 我还特意在大空开和小空开之间加了一颗进线!
另外还把空开的触点也那纱布沙了~

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A:
换一个空开看一看,我以前遇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其实那个空开只换了一个星期的。纠结了!

网友B:
跟环境和空开整定值有关系,建议更换空开(稍大一级的)。

网友C:
换一个试试

网友D:
轻型空开有动力型和照明型两种,如果将照明型用于动力在起动设备时启动电流过大,就会出现刚启起来就跳闸。

网友E:
看不明白

网友F:
基本的方法就是换,不过你说的情况我看不明白

网友G:
把第一个开关和第三个对调试一下不就行了,要是跳,就查线路,不跳就查开关!

网友H:
本人认为1三相不衡2配置不合理3负载或线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