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0-12-03):
桥式大型起重机150T的、里面变频应用到PLC、想了解里面的原理
那位大虾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找点书看看PLC原理

网友B:
PLC负责处理逻辑控制,向变频器发送指令或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负责处理逻辑控制,向变频器发送指令或是信号。

变频器接受速度/方向要求,完成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