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0/cc1用法

楼主(2010-12-03):
各位大神~
有谁能告诉我, s7300,标志位cc0/cc1的用法~
书上写的是cc0为“0”,cc1为“0”,表示计算结果为零~
可是我用v5.4编程时,找不到cc0cc1~
其他的ov.os,br都能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有谁能告诉我, s7300,标志位cc0/cc1的用法~
书上写的是cc0为“0”,cc1为“0”,表示计算结果为零~
可是我用v5.4编程时,找不到cc0cc1~
其他的ov.os,br都能找到~

CC0,CC1的结果不是正反映在你的比较指令中?

大于0     CC0=0 CC1=1
大于等于0  CC0=0
……

跳转指令可以检测到CC0,CC1的状态

如JZ,JMZ,JPZ可以检测CC0=0 CC1=0,JN,JP,JPZ可以检测CC0=0,CC1=1,JN,JM,JMZ可以检测CC0=1,CC1=0,JUO可以检测CC0=1,CC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