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10-12-03):
请问有哪位用过三菱2KW的伺服电机吗?在驱动器上接有自动电阻,请问起什么作用。
设备是开着点的,今天不小心碰到制动电阻上面带有电。不是不懂这个希望哪位懂的人可以解析全面点。
哦,伺服电机是选用位置控制模式的。

网友A:
制动电阻就是电机刹车用的,当电机减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制动电阻就负责消耗掉电机发电送回驱动器的多余的电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动电阻就是电机刹车用的,当电机减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制动电阻就负责消耗掉电机发电送回驱动器的多余的电能。

网友C:
3楼说的差不多本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