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由于家没有钳型电流表,想把家里现有的万用表扩大量程(扩大到20A)。我是这么做的:用一个外径30,内径18左右的磁环,做了个互感器(我想这就是互感器了),二次侧大约绕线100匝左右。接一数字表的20mA档。用一块标准电流表同时测量电路里的电流,在5A时两块表的显示调到一致。当实际电流增加一安时。用互感器自制的这块则增加4A左右。也就是说输出侧的电流和输入的不成比例。请问一下高手。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来解决吗?谢谢

网友A:
二次侧绕线匝数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