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单位新上天车全车PLC控制,起升用定子调压,运行用变频器,现在副起升总无缘由的下落,是不是PLC信号受干扰了,他们的接地走的都是天车车体。

网友A:
应该不是,你看下PLC的输出,如果输出没问题那就不是PLC的问题,怀疑是不是上面有地方松动

网友B:
是不是制动机构有问题呀!应该确定是不是PLC有输出或变频器受干扰!

网友C:
虫爬地上

网友D:
观察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下,副起升下降.还是无缘无故的就下降了.

网友E:
PLC是屏蔽好的单片机,怎会轻易受干绕

网友F:
是不是制动机构有问题呀

网友G:
先检查制动啊!

网友D:
对,制动单元是不是有松动,这也是一个主要方面.

网友H:
如2楼所说,可先查看故障时 PLC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I:
看下是不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J:
机械上的问题多,刹车没调好哦

楼主:
应该不是制动器的问题,四部车都出现过这类问题,有时是在付钩上升时忽然下降,拉回零位也不起作用,只有拍急停。

楼主:
不是经常出现,是偶尔出现,今天是这个车,明天是那个车,厂家的人,安装单位的人,设计的人,我单位的电工都找不到原因在哪里。车是太重的,低压电气是abb的,由于出故障的时候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个车,所以没办法放人监测,希望各位能够帮助想想办法

网友K:
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一个原因是变频器干扰,另一个是屏蔽线的铜线没有接地或者接地脱落。
希望能有帮助

楼主:
能不能说说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尤其是对变频器的干扰,是采取饿什么样的预防措施,非常期待您的答复,谢谢您的帮组。

楼主:
今天,又出现了,plc无输出信号,基本也可以排除变频器影响信号、屏蔽接地不好,动力线接线松等原因,定子调压装置内设置的参数不合适会不会影响呢?现在,我单位大起的车就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故,太重的车基本上都存在,而且都是付钩,不定时出现,有知道原因的师傅们请赐教。如果把大起车付钩装置内的参数用到太重车上,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改过后可能出现的最坏后果是什么?有可能烧毁电机或是烧毁板子吗?或是烧毁可控硅?有知道的师傅请尽快回复。

楼主:
请多指教,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