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microWin V40_SP4 (支持TD400C)软件为什么不能安装

楼主(2010-12-03):
原来装的是SP6,我今天把它删了后想装SP4,可是就装不上了,为什么呢?
点setup后就出现这个
[upload=jpg]
点确定后又出现了这个
不知道该填什么,点取消后就出现这个了
该怎么办呢,急啊!!!

楼主:
这个软件急着要用啊

网友A:
可能是你没有完全卸掉

网友B:
原来的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C:
弄注册表或者重新安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没有卸载干净;
那要怎样才能卸干净呢?

网友D:
在注册表里查找关键词,如“microWin”,把它下面的都删除,应该就可以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注册表里查找关键词,如“microWin”,把它下面的都删除,应该就可以装了
我在注册表中找到了“microWin",把它下面的全删了,可是还不能装,还是出现上面的提示.

楼主:
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有没有别的方法呀,因为我用的是本本,系统还不会重装。

楼主:
谢谢大家,把注册表中的删掉后就可以重装了。没有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