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logo的扩展模块能通用吗?

手上的logo烧了,但是扩展模块没事,想根据扩展模块配个logo,不知能否随便选型(原logo已被厂家拿走,故不知其型号了)

网友A:
呵呵;那扩展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现在常用的主机是6ED1052-1MD00-0BA5
加6ED1055-1MB00-OBA1这个扩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扩展的型号是什么?
暂时没记,等上班再看

楼主:
模块的型号为DM8 12/24R
6ed1 055-1mb00-0ba10

网友A:
6ED1 052-1CC00-0BA4  ,这是基本型继电器输出的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D1 052-1CC00-0BA4  ,这是基本型继电器输出的主机;
上次就是烧的继电器,这次能否换为晶体管型的?

网友A:
可以;
不过这个继电器的电流相当的大,只有外部短路了才烧,你也可以加外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过这个继电器的电流相当的大,只有外部短路了才烧,你也可以加外部继电器;
没有短路啊,他就烧了
外部继电器怎么加?
输出点接到继电器线圈,然后再接到正式的输出

网友C:
扩展应该是通用的。
那扩展还是再做一下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