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我是新人一直用FX2N系列的 ,但是这次客户要求我们用Q系列的 我想求助下 Q系列和FX2N在接线和编程上有什么区别?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FX2N有一个专用的编程软件,Q系列的也有一个编程的软件,不过也能用于FX2N的,记得是这样好长时间没用这个了,你再找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B:
呵呵;
Q是分体式PLC;
一般用于点数比较多及有特殊要求的地方;

网友C:
用的是同一个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新建工程时选择PLC的型号
常用的方法大部分是相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同一个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新建工程时选择PLC的型号
常用的方法大部分是相同的

网友E:
q的功能更强了 模块式的

网友F:
编程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G:
Q系列的是模块式PLC一些指令FX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