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原作者为“0不是1”,转自西门子的s7-200论坛。
我(廖老师)遇到过s7-300通信口烧坏,我的研究生也用类似的方法解决了。德阳四星电子网站有带隔离的通信电缆。下面是转帖的原文:
工地调试(一次在xx县城、一次在乡下),遇到过两次plc通讯口烧毁的情况。
检查发现是10欧姆的贴片限流电阻被烧断。
因为没有备用plc,采取应急办法修理:到半导体修理店买了1w10欧姆电阻,替换烧断的限流电阻,故障排除。
在更加偏远的乡下,遇到同样问题。连电阻都买不到。急着调试。就把能代替电阻的东西找来试验,有一个仪表的微型指示灯,测量阻值15欧姆。通过两个引线,连到限流电阻焊点,通讯恢复。用ppi电缆通讯过程中还看到灯丝微红。
当然,以上也仅仅是应急之策,有机会还是用相同规格元件替换。
两次的通讯口烧毁都和简装485/232通讯线有关。
有了两次教训,再需要用485/232通讯采集的情况,都改用了隔离485/232模块。再无烧毁串口的现象。
下面是s7-200版主跟帖:
1、通讯口没有设计为隔离,估计主要是成本问题。大部分通讯口是短距离使用,比如接个屏什么的,不隔离也是没问题的。
2、rs485理论上只要2根线(3-3、8-8)即可,本人建议5-5脚也联起来。如果不隔离的通讯两边比较远,用一根导线把plc的m(0v)与对方的通讯参考点(一般是地,也是0v)可靠联起来,保证a/b线上没有“地电流”流动。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