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各位大侠,请问用IM360-IM361做主从站通讯,从站需要电源模块吗?谢谢

网友A:
IM360~361不叫做主从站通讯,而是叫做主从机架通讯,其仍然是本地机架的概念。

必须为每个IM360,361单独配置电源,这一点在模块使用说明已经明确了。

楼主:
IM360~361不叫做主从站通讯,而是叫做主从机架通讯,其仍然是本地机架的概念。

必须为每个IM360,361单独配置电源,这一点在模块使用说明已经明确了。

你好,我在书上看的是扩展机架的意思,我觉得和主/从好像是一个意思,请问主/从站和主/从机架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360~361不叫做主从站通讯,而是叫做主从机架通讯,其仍然是本地机架的概念。

 必须为每个IM360,361单独配置电源,这一点在模块使用说明已经明确了。

你好,我在书上看的是扩展机架的意思,我觉得和主/从好像是一个意思,请问主/从站和主/从机架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外部通讯走的是DP,MPI,以太等协议,本地机架走的是背板总线,通讯速度有明显差异。

网友B:
IM360~361不叫做主从站通讯,而是叫做主从机架通讯,其仍然是本地机架的概念。

必须为每个IM360,361单独配置电源,这一点在模块使用说明已经明确了。

----------------------------------------------------------------------------------------------------------------------

我回去找了一下说明书,没看到上面说要单独给每个IM360 361配置电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