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2-04):
各位老师:
          请问电压、电流传感器和plc怎样连接,读取数据,
                                           请给予指点

网友A:
电压、电流传感器的信号为模拟量,PLC一般的端口为数字量,所以你要加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B:
如二楼说。或用智能传感器。

网友C:
传感器输出0~10V DC电压或4~20mA电流,PLC上配A/D模拟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