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速运行

楼主(2010-12-04):
西门子MM440要求高低速运行,参数不知怎样设置,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MM440快速设置
P0003 设置参数访问等级
          = 1 标准级(只需要设置最基本的参数)
          = 2 扩展级
          = 3 专家级
P0010 = 1 开始快速调试
         注意:
         1. 只有在P0010=1的情况下,电机的主要参数才能被修改,如:P0304,P0305等
         2. 只有在P0010=0的情况下,变频器才能运行
P0100 选择电机的功率单位和电网频率。
          = 0 单位 kW,频率50Hz
                = 1 单位 HP,频率60Hz
                = 2 单位 kW,频率60Hz
P0205 变频器应用对象
          = 0 恒转矩(压缩机,传送带等)
          = 1 变转矩(风机,泵类等)
P0300[0] 选择电机类型
          = 1 异步电机
          = 2 同步电机
P0304[0] 电机额定电压:
          注意电机实际接线(Y/Δ)
P0305[0] 电机额定电流:
          注意:电机实际接线(Y/Δ)
          如果驱动多台电机,P0305的值要大于电流总和
P0307[0] 电机额定功率
          如果P0100 = 0或2,单位是kW
               如果P0100 = 1,单位是hp
P0308[0] 电机功率因数
P0309[0] 电机的额定效率
          注意:
          如果P0309设置为0,则变频器自动计算电机效率
          如果P0100设置为0 ,看不到此参数
P0310[0] 电机额定频率
          通常为50/60Hz
               非标准电机,可以根据电机铭牌修改。
P0311[0]   电机的额定速度
          矢量控制方式下,必须准确设置此参数
P0320[0] 电机的磁化电流
          通常取默认值
P0335[0] 电机冷却方式
          = 0利用电机轴上风扇自冷却
          = 1利用独立的风扇进行强制冷却
P0640[0] 电机过载因子
          以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比来限制电机的过载电流
P0700[0] 选择命令给定源(启动/停止)
          = 1 BOP(操作面板)
          = 2 I/O 端子控制
          = 4 经过BOP链路(RS232)的USS控制
          = 5 通过COM链路(端子29,30)
          = 6 Profi bus(CB通讯板)
          注意:改变P0700设置,将复位所有的数字输入输出至出厂设定
P1000[0] 设置频率给定源
          = 1 BOP电动电位计给定(面板)
          = 2 模拟输入1通道(端子3,4)
          = 3 固定频率
          = 4 BOP链路的USS控制
          = 5 COM链路的USS(端子29,30)
          = 6 Profi bus(CB通讯板)
          = 7 模拟输入2通道(端子10,11)
P1080[0] 限制电机运行的最小频率
P1082[0] 限制电机运行的最大频率
P1120[0] 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
P1121[0] 电机从最大频率降速到静止状态所需时间
P1300[0] 控制方式选择
          = 0 线性V/F,要求电机的压频比准确
          = 2 平方曲线的V/F控制
          = 20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 21 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P3900 结束快速调试
          = 1 电机数据计算,并将除快速调试以外的参数恢复到工厂设定
          = 2 电机数据计算,并将I/O设定恢复到工厂设定
          = 3 电机数据计算,其它参数不进行工厂复位。
P1910 = 1 使能电机识别,出现A0541报警,马上启动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MM440要求高低速运行,参数不知怎样设置,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这样泛泛的问问题,其实并不可取。

其一,回答起来很麻烦,需要“长篇大论”的。不是论坛里讨论的风格。因为MM440的参数设置步骤,说明书讲的透彻,而且很厚。还是看“原著”比较好;

其二,如果自己不多动手动脑,那在行业里也是不好“混”呀。凡事提倡自己动手做,对提高个人的功能力是有帮助的。问问题应该先提出自己的做法,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和疑惑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和交流。这才是一个好的学风,而不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泛问。

网友B:
2楼的MM440“快速设置”,只是一个引子。还应该有其他才能算是比较完整的“快速调试”
那就是:

第一,“工厂化复位”。为什么要先做这个?因为在初次调试以前,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先把系统“格式化”。这样可以避免许多调试不必要出现的问题。就像对个人电脑装机之前的“格式化”一样;

第二,就是2楼的“快速参数设置”步骤,把电机与装置之间建立一个“合适”的数学模型,并作优化和辨识;

第三步,要把装置的参数标量化,端口控制、面板控制、通讯控制的参数要设置好;

第四,进行与控制要求相适配的“过程布线”。这个是西门子MM440特有的BiCo互连功能。

上述4个步骤的工作都完成了,这个系统就算是调试完毕了。即可进行正常的运行。不过,我认为调试步骤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步骤的工作原理,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操作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懂得这些核心内容,你才能理解交流变频传动系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控制结构。就可以旁类融通。举一反三了。

楼主:
老师:我要的是高低速设定,就是开了低速过一段时间(时间不定),再进行高速运转啊,急啊,

楼主:
各位老师:看来用MM400是不能进行高低速控制了,(不用PLC及通讯)是吗?
能不能利用多段速度进行啊?急!

网友B:
MM440可以采用多段速的控制,利用它的开关量输入端子发信号即可。不用PLC控制,装置自己本身即可实现。

网友B:
上传两张MM440的功能图,与多段速设置相关的。自己再借助参数表看下详细说明即可。可以利用两个开关量输入端子,一个设置高速,一个设置低速。

网友A:
多段速度不就实现高低速了,MM440和200可以USS通讯,和300的DP通讯

楼主:
各位老师:我以前用富士的变频器,7段速度都用上了,西门子就不会了,请教具体怎么设置啊?我现在急的一个头两个大,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帮帮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我以前用富士的变频器,7段速度都用上了,西门子就不会了,请教具体怎么设置啊?我现在急的一个头两个大,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帮帮我吧。
西门子的变频器和富士的变频器,参数设置是类似的,但区别在于,西门子还有一个BiCo的互连功能。功能图不是贴出来了吗?还是提示你自己去做。不要依赖别人的例程。那样永远也锻炼不出自己的“动手能力”。

想用哪个端口进行信号输入控制,就在那个端口相应的r参数,连接到第二张图的固定值设置的P参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