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02-4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12-04):
咸工你好,这台变频器在空载时一切正常,就是一接电机就停止输出也没什么报警。断开电流检测和输出检测也如此。模块和驱动用表测也看不是什么问题。请咸工指点一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空载是不带电机还是不带负荷

网友B:
想知道是何原因

楼主:
不接电机的情况下有输出,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