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问题

楼主(2010-12-04):
工艺现场照明度不够,在原有的照明线路上加了一个探照灯,照明度是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考验住了我,
开灯以后原来的灯亮,探照灯不亮,要么开灯以后探照灯亮原来的灯不亮,

网友A:
可能是照明线路的线径不够,从电源入口处重新拉探照灯的线路

网友B:
电压降太厉害了,线小了。

网友C:
应该把你的线路是怎么接的,线径是多大的,两个灯是多大功率的!
这样好给你分析,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D:
如果有个图 呀什么的就好分析就这么说好像不够细吧

楼主:
线路够,是2.5mm2的铜线,以前带10来个金属卤化物灯,125w,坏了8个就改了一个探照灯

网友E:
换10平方的线

网友F:
线径和接头都好好检查和算一下

网友G:
探照灯多大

网友H:
应该是线径太小了

网友H:
把线换大了,看看

网友I:
你不会是一个开关控制吧,有可能是串接的哦

网友H:
吧线弄粗点吧

网友H:
把线换掉了没有,怎么样

网友J:
分次启动
查过线路后,可以尝试分次启动,先启动探灯后在启动其他照明灯具。试试看!

网友K:
探照灯是气体放电灯,启动有过程的

网友H:
难道是降压,换粗线试试啊

网友L(2012-01-02):
开灯时量一下灯的电压不就知道是不是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