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调试?

楼主(2010-12-04):
有一设备程序已下载,不知道这程序有否不妥的地方,手动正常,不知自动如何?又怕把设备搞坏,OMRON 的PLC,又没有仿真,如何调试呢(刚刚开始做设备没经验),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连接到电脑模拟程序运行

网友B:
你断掉电源空开,即设备不动作,只让接触器动作

网友C:
只要运动部件不产生干涉就不会有危险。

网友D:
在氮肥厂试高压机的信号联锁时,叫作空投。就是说不启主机,只启辅机油泵等,人为的制造事故点,来检验信号联锁动作是否正常。不知楼主能否从这得到点启发?

网友E:
从以上回复看出,调试程序时,可以先单独试控制部分,模仿设备动作时的情况;
与机械部分统调时,应当与有关人员一起配合。

首先了解哪些情况是不允许的,事前想好遇异常情况的处理方法。

网友F:
手动正常就可以自动运行调试,但是注意随时拍急停。

网友G:
对,自己调试时一会要把急停写入,有事按急停

网友H:
同意
引用 网友F:
手动正常就可以自动运行调试,但是注意随时拍急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对,自己调试时一会要把急停写入,有事按急停

非常同意~~~~~~~~~~~~

网友J:
支持三楼的建议,断掉空开电源试动作

网友K:
急停连接在控制回路的干路上,保证发生紧急情况时所有执行原件都能停下来。

网友L:
先把输出端子拆下,通过PLC输出指示灯观察输出动作,没问题后接上输出端子断开动力电源,观察控制电路并调试各保护功能,均正常后送动力电源,保证随时能停止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