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西门子S7-300PLC上的指示灯BF与S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04):
如题,谢谢

网友A:
BF Bus Fault 总线故障——总线发生故障亮
SF System Fault 系统故障——模块硬件故障或者软件故障亮
RUN 运行——运行时亮
FRCE 强制——当强制变量时亮
STOP 停止——PLC处于停止状态时亮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的老师

网友B(2013-01-10):
请问一下老师 sf常亮怎么能解决

网友C:
在线看PLC的详细信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网友D:
学习了,感谢二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