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我有一台G5616 11KW变频器报OPE01故障,之前只是拆机清理污物,在上电后就出现这个故障,检查变频器型号参数也是4011,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调节一下速度看 一下效果。应该是速度设定的范围问题。往大往小都式一下。

网友B(2011-01-03):
查看一下变频器使用说明是什么故障,在处理。应该是通讯不良,检查控制板与驱动板连线,操作面板与控制板连线。

楼主:
我后来换了cpu板就好了,但不知道原来板坏了什么地方?

网友C(2011-03-21):
控制卡坏了,可以送至我司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