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遥控器信号减弱的问题
我们企业的电动葫芦用遥控器控制,但时间一长遥控距离从最开始的200米变成现在的10米不到,请教各位师傅原因

网友A:
遥控器是不是该换电池了,电视的遥控器就是电量不足时就不好使了

网友B:
马上换电池

网友C:
换电池试下.
距离是逐渐减小?突然减小?

网友D:
换电池试下

网友E:
换电池不用到这问的,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F:
遥控器内部有一个陶瓷滤波器【455KHZ】,是否不良?
发射部分频率是否偏移?

楼主:
不是换电池的问题
遥控距离用了一段时间后(8,9个月)后突然减少,好几个遥控器都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G:
电动葫芦上的接收器似乎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动葫芦上的接收器似乎有问题了.
接收器的哪一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