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水位控制器

楼主(2010-12-04):
如图:本人试过可以当水位控制器使用,但是有一点不明:就是当水位离开最高位时有一根探头会冒气泡?其它一切正常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水位控制器有卖的,做那干什么呀!不比你的差,应该做出你的强项!

网友B:
不要忘记了,这种电路使用的是直流电,其实使用直流电的探头直接对水位进行监控有个弊端,别忘记了,直流电对水具有电解作用,产生氢气和氧,也就是你说的气泡,时间长了容易导致探头氧化。。

网友C:
有现成的,为嘛不用

网友D:
正如3楼朋友所说是电解水的原因。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E:
给3楼一个“大拇指”,赞一个。很有想法呀。看来是亲历过的。

我也是觉得,作为水位检测采用电检测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否则可靠性会受到质疑。一开始都很好,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问题就会显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3楼一个“大拇指”,赞一个。很有想法呀。看来是亲历过的。

我也是觉得,作为水位检测采用电检测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否则可靠性会受到质疑。一开始都很好,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问题就会显现的。

网友F:
小小的液位电极就有这么多问题。支持三楼

网友G:
1.你制作的水位控制器用在什么场合?
2.日常用的水位控制器探头电压应该用5V的,因为如果用在电热澡堂里24V就不属于安全电压了。
正常情况下人体电阻为2KΩ,36V/2000=0.018A 低于30mA致命电流  在洗澡时人体电阻下降到800Ω以下  24/800=0.03  等于30mA 不安全   因此使用12V以下电压
市场上的液位控制器芯片电压为5V,因此探头在水中即使漏电也不会形成致命电流。

网友H:
还不错哦,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