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变压器

楼主(2010-12-04):
一台250变压器大概能带多少KW的设备呢

网友A:
你单位都没有说怎么帮你,你说天书呢?
是VA还是KVA,是10千伏还是35千伏???

网友B:
如果你的功率因数较高,变压器的带载能力要高点,但是在正常使用中一般取0.8,如果是干变允许短期操作但必须强制冷却。

网友B:
不好意思,操作改为超载

楼主:
不好意思·10千伏的250KVA 变压器最多同时负载多少KW的设备

网友A:
电机能做到平滑启动的话,同时使用可以带220KW。
你的无功补偿最好能达到0.95

网友C:
P=COSφ*S
变压器额定功率因素为0.8,则可带2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