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步进电机运行过程中,操作人员如果发现设备有故障,按暂停,故障排除后,按继续运行,步进电机走完剩下脉冲。如何实现?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怎么牌子的PLC,台湾永宏直接就有这个功能哦,有需要请联系我

楼主:
我用了LG的PLC
以前用的是三菱,富士,但没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步进电机属于开环控制,非正常停止时有机械惯性,在继续走时肯定有误差,一般都是回参考点后再倒回来

网友C:
我知道三菱,松下是没有这个功能,其它PLC倒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