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5):
是不是把变频器的起动点接到PLC的输出点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变频器的起动点要用24V的电源吗?和变频器起动点连接的PLC输出点是要一直接通的还是接通就可以断掉?不要通信就只要起动和停止

网友A:
可以加继电器,出可以直接进变频器

网友B:
当然要一直接通啊!

楼主:
停止点呢?还有PLC的输入点是个触点。如果是MR的还要外加电源。那变频器的起动触点呢?是不是应该用PLC一个输出点控制一个继电器,让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去接通24V-起动点-0V,是这样吗?

网友C:
不要用用电源,变频器内部已近有了
启动给转反转信号就可以了,信号没了也就不动了,速度也可以通过外部端子信号进行选择

网友D:
楼主问: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用不用24V的电源?
     我理解楼主问的就是用PLC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和停止问题。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用的就是一个开关,是不用无外接电源的,即:
    变频器的正转命令(FWD)用的是开关,即开关闭合(FWD与CM接通)时正转, 开关断开后(FWD与CM断开)停止。
   变频器的反转命令(REV)用的也是开关,即开关闭合(REV与CM接通)时反转, 开关断开后(REV与CM断开)停止。
   楼主只要明白了这点怎样与PLC相连就容易了。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直接带;
晶体管的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F:
直接通讯啦 方便快捷

网友G:
总结6楼和7楼的。

网友H:
感觉还是用通讯加连线的组合方式比较好。

楼主:
是正转失电就停止了还是要把停止位与COM点接通才算停止》?

网友I:
就取PLC一单独com和对应一输出点,去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正转端和com公共端,不要加任何电源。 如果plc没有单独空闲的com和对应输出点,可以用输出点控制一个继电器,再用该继电器的一组空闲的常开触点接到变频器的正转端和com公共端即可。 再说白点就是 你在变频器的正转端和com公共端各接一根电线出来用手直接把这两线头碰一起后 变频器就正转了,两线分开后变频器就停止了,只不过楼主你不想用手拿电线去启停变频器而是想用plc的输出触点来启停罢了,这样讲该理解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这点明白了,如果要加编码器。编码器的信号还要处理还是直接接到?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J:
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PLC,一般PLC都有专门接高速计数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PLC,一般PLC都有专门接高速计数的端口
这样的话那不是要写PLC和变频器的通信程序了,PLC计算出信号长度怎么去控制变频器呢?还有编程器最长的圈数是4096.这样的话控制电机最多只能转4096转之内对吧?超过4096转的怎么办?这些问题对高手来说简单,对新手来说很模糊。但这都是基本的。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J:
编程时使用高速计数器,编码器输出为脉冲信号,PLC靠计数来计算运动距离,4048个脉冲就计4048个数就代表电机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编程时使用高速计数器,编码器输出为脉冲信号,PLC靠计数来计算运动距离,4048个脉冲就计4048个数就代表电机转一圈
电机转一圈后编码器是回原点还是?电机一圈最多就4048个数吗?分的越多不是精度越好吗。PLC计算出运动距离后也只是能知道运行到那里有?怎么样实现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取PLC一单独com和对应一输出点,去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正转端和com公共端,不要加任何电源。 如果plc没有单独空闲的com和对应输出点,可以用输出点控制一个继电器,再用该继电器的一组空闲的常开触点接到变频器的正转端和com公共端即可。 再说白点就是 你在变频器的正转端和com公共端各接一根电线出来用手直接把这两线头碰一起后 变频器就正转了,两线分开后变频器就停止了,只不过楼主你不想用手拿电线去启停变频器而是想用plc的输出触点来启停罢了,这样讲该理解了吧。
多谢你的回答。这样的回答对新手来说真的是太好了

网友I:
呵呵 你客气了。咱也是新手,共同学习。不过楼主积极好学的精神难得。

网友K:
要一直接通,不要24V电源,你看说明书就晓得了

网友H:
有一种控制是三线控制,即正转启动钮,反转启动钮,和停止钮,公共点是COM,我用的无须外接电源.

网友L:
一般变频上都有一个接线图的,上面很清楚的